DELL XPS M1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10-28):
今天接到这个机器,接电源,待机电流0.03A,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几秒后熄灭。待机电流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根本没有变化。用万用表测晶振脚,主板正常触发接屏都能正常显示,换之晶振,晶振电容,106电阻,南桥但是都没有用。因为手里没有这机子的图子。只能在论坛发帖求助,但没有回复,正好发了贴子下载分够了。下载了份图。跑了一下电路。原来是RTCVCC电路的R402出问题了。当万用表笔测试晶振引脚的时候,由于表笔两脚有电压。正好给晶振一个电压。主板就工作了。

网友:
R402出了问题,不接CMOS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A:
此前遇到过南桥没此电压,连电都一点不加的。

网友:
晶振的工作电压实由RTC电路供的

网友:
这位朋友可以找份图纸看一下,自己就可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前遇到过南桥没此电压,连电都一点不加的。

这板子。EC是有动作的,所以指示灯会亮一下

网友:
不上CMOS电池 南桥也会待机电压供电的  一样起震得

网友:
此贴有点4两拨千斤的感觉,一个小电阻让楼主走了弯路,确实少见,一般情况不外乎楼主说的那几个,请问是电路开路 了么

网友:
变大了。变得很大

网友:
这个电压对于南桥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看楼主修得是怡然处得,又是RTC,到自己修千万别饶子哟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遇到一个 宏基进水的  也是EC有触发 但系统电压没出来  明天查查看

网友:
不触发还和Rtc电路有关系,又长经验了。

网友:
RTC!又是,rtc

网友:
这个引脚有COMS电池就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
当万用表笔测试晶振引脚的时候,由于表笔两脚有电压。正好给晶振一个电压。主板就工作

这表笔电压有多高啊。
即使有电压,表笔拿走后,RTCRST还有电压吗?

网友:
这个案例很好。原来RTCRST会影响晶振,按照楼主的意思,开机以后岂不是没有RTCRST了,为什么机器还能正常用了,难道RTCRST只负责开机部分,

网友:
楼上几位朋友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了。这几年不想研究了。只想把问题解决了就OK

网友:
学习了。好像用起子碰下就行,可能静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