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28):
台式显示器颜色发黄....调色阶和饱和度没用。该怎么解决???

网友:
发黄是却蓝色重点检查VGA口的第三角到机器里面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对比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进工厂模式调一下.调不好那就是CRT老化严重,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如果是老化,可以死马当活马医,给灯丝加电,用400V电容充电,然后给电子枪扒皮激活,注意有风险,

网友:
字符黄不,
应该是缺红色,
视放板易虚焊。。。。。

网友:
哦 .....看来挺麻烦。我还是换个吧。

网友: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