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s3g无内存电压

楼主(2011-10-28):
这个主板是Isl6545 八脚控制芯片控制的两个K3918芯片,没有内存电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脚Boot脚和5脚供电脚有12V电压,其他的都没有电压,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嘿,芯片坏了不就是只有一脚Boot脚和5脚供电脚有12V电压的嘛

网友:
这个IC工作须要这二个电压,

网友:
查一下第7脚,正常应该是一个1.5~1.7V的电压,低于0.8V和高于1.7V太多都是它坏的多

网友:
我这个主板有两个同样的IC,一个是1.2V的开关电路,一个就是这个1.8V的内存电路,我把两个对换了两次,都是一样的,1.2V不管是哪个都能正常,而1.8V都不正常,所以我排除了芯片问题。还有就只有这两个电压,别的都是0.几V而已。

网友:
6,7脚外接元件应该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哦,是OCSET脚给死区控制了。

网友:
修呗       还说什么啊

网友:
晕,被什么死区?控制了

网友:
楼主 说通俗明白点啊  别说那么深奥啊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板这样的问题啊  希望你能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OCSET脚给死区控制      死区,是哪里的土话啊。。

网友:
5、1脚电压,7脚接的2个元件。都正常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