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寸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1-10-28):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的19寸显示器,按下开关显示器能亮一下,但是马上就又黑了,拆开检测,打开看到有一颗电容鼓泡了,先拆去那颗电容,换了新的,后来通电试机好了,但是屏幕发红,怀疑灯管老化了,就跟客户报价带换灯管总共150大洋,客户答应修,于是开始小心翼翼的把屏幕拆开,把灯管拆出来,拆开后发现灯管已经都不行了,四根灯管都发黑了,于是开始换灯管,当把四根都换好的时候装上开机试,开了五分钟又黑了,于是换我们的试机灯管看看,可是开一会还是黑了,后来怀疑高压板出问题了,于是找块通用高压板改线,我们的通用高压板是六线的,经过测试,测得两根红线是供电,两根黑线是接地,中间两根黄线有一根是ON/OFF,有一根是亮度调节,可是把通用高压板改好的时候,黄线接ON/OFF时开关能开,也能关,但是屏就是不会亮,后来把另一根黄线接到开关上屏亮了,就是不能开关,郁闷了半天,由于客户很急就把黄线直接飞线到屏接口的5V电压上了,只是开关屏的时候屏都会白一下,跟客户解释了一下,客户取走了,谁能分析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改了一块,跟你说的一样不亮,其实只要悬空那根线就好了么,只是亮度不能调节,对比度还是可以调的

网友:
通用高压板亮度控制方式和厂家的不一样,现在有的厂家亮度控制也改了控制液晶的翻转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