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启动过程中提示updating ESCD的意义!

楼主(2011-10-28):
ESCD是“Extende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的缩写,意思是扩展系统配置数据,实际上就是BIOS保留的以前的设备资源分配表。当我们插入一块新的扩展卡时,因为新板卡要占用系统资源,这时就可能会与以前的资源分配表产生冲突,系统在工作时就会表现出不稳定或错误提示。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对BIOS的某些选项进行调整。比如,将此时可将 “Reset Configuration Data”(在某些主板上也被称为“Force Update ESCD”)此选项设为Enabled,让系统在再次启动电脑时BIOS重新为所有扩展卡分配系统资源。不过在某些主板上,这个选项被设为Enabled 后,下次启动时又会自动变回到Disabled。还要注意一点,因为ESCD更新数据是存储在主板的BIOS芯片中的。如果主板上的BIOS的FLASH功能被设置为DISABLE时,系统就无法将更新后的ESCD数据写入FLASH芯片中,所以每次都会出现“UPDATING ESCD.....”这类的提示信息。
至于MVRAM:非丢失性的ram用来存储路由器配置文件的备份,关机或重启时mvram中的内容不丢失。
英文的意思应该是MVRAM被保护了,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出现的大概大不,不过不管大不大,都谢谢楼主啦。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