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SP电源问题

楼主(2011-10-28):
自己接到一个长城电源如题型号,开机风扇转一下熄灭,查到一个五环电阻烧毁,色环看不清楚,此电阻连接LM339N第八脚。此LM339N总共八脚。由于不知道色环不能替代,其他元件没有发现问题。有朋友有此电源电路图麻烦给个图片!

网友A:
版主14脚的和8脚的339N引脚有什么不同!

网友(点评):
8个脚的是393 看清楚 两者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14脚的和8脚的339N引脚有什么不同!

版主有没有393电路图???由于数字太模糊了没有看清楚!

网友:
经过反复的观察和比较旁边的电阻确定此为100欧电阻,昨天换上新电阻后检查没问题通电开机,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