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45 G41-3-A内核电压6V怎么解修?

楼主(2011-10-28):
大家好第一次发贴!此板接到手是上管下管各烧穿一个,后把所有上管和下管电源IC RT8802A还有BD=DE都换了后可上电测内核电压惊人的是6V,
现在不知怎么修到1。2V希望有修过的告知下谢谢了!
电源

网友:
输出电感6V? 电原管理IC换个试试

网友:
电原管理IC换2个了还是无果

网友:
上假负6V吗?

网友:
对上假负6V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上下管的问题 全换掉

网友:
我上管全换了啊!但是还是那个电压啊!下管也换两个啊!就是没用!还是6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