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1-10-28):
戴尔笔记本1318接上电池,或电源都会自动开机,开机后可以正常工作,没影响,关机后就会重启,除非把电池,和外接电源全拔掉才行,求高手告诉个原因啊

网友:
你看看开关是比是一直通的啊

网友:
可以将无线的网卡等PCIE的设备更换一下插槽。dell的pcie接口应该有2-3个吧

网友:
我遇到过   不能关机的 是系统问题  他拿来的时候 是系统中毒了  我从做了 系统就关不了机了 关机后自动从启    除非断电源 后来换了一个系统 就好了

网友:
我确定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
跟开关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