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BIOS

楼主(2011-10-28):
那位老兄有联想Z360的BIOS官网下载的是WHP格式我用编程刷进去开不了机,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变成ROM.BIN格式.

网友:
我的这台Z360上次修过,是被雷击的以前也是开机有显示一进系统就掉,换HM55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又是相同的问题,这次换了HM55还是不行,拆网卡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