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AG-MX主板故障真奇怪!

楼主(2011-10-28):
插上电源开机后!插在集成显卡上,液晶屏无显示!----液晶显示器电源灯亮,插在独显上故障依旧,换块好的显卡插上还是不行,CPU风扇转动正常插上诊断卡4个灯全亮,主板上无明显过烫的元件,键盘灯开机时亮一下,就再也不亮了,鼠标灯不亮,
知到就这么多了,帮帮忙

网友:
上诊断卡出现什么数字代码?

网友:
数字代码无显示

网友:
有知道的吗!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是,BOSS 芯片有问题,主板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程序又打不开,真没办法。汗......加急啦

网友:
没有启动起来,最小化系统,试试反应

网友A(2017-03-20):
等待 回复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 回复  学习学习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