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供电电压低

楼主(2011-10-28):
一块INTEL865主板,用ADP3168驱动两个ADP3148,供电只有0.98V,ADP3168的12V正常,量ADP3148和四个MOS管波形也正常,无思路了。
另一块技嘉8I845PE-RZ,用ISL6563直接驱动两相电,电压也只有0.97V,MOS管波形正常,电容也都拆下来量了,容量正常。求思路。
两块板可能是同类问题,请哪位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
不装CPU电压会低点的

网友:
电容问题也会

网友:
装真CPU测试的么。。。。查下CPU坐和电原管理IC

网友:
装真U和假负载效果一样。

网友:
应该不是 cpu供电的事   应该是别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主板是不过CPU吗?LZ也不说一下,你换个小点的U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没修好

网友:
你查查  别的地方的供电正常不  尤其是内存 北桥

网友:
问题找到:
1:intel原厂865主板居然不支持赛扬D,只支持Northwood的U,换P42.0一切正常,坑爹的主板,不知道刷BIOS能不能解决?
2:CPU座旁一个K7A的小场管击穿,换了个7002电压正常了,可是上电跑B0,应该是内存不过吧?2.5V电压正常,1.25V的电压只有0.84V,看电路没找到电源控制IC,只有2个APM3054和一个6.3V1000UF的电容,请问这种电路的原理。
我是菜鸟,希望哪位大哥教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