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疑问,请教

楼主(2011-10-28):
来时不亮,换过CPU,加焊6150,电流0.46,大多都干6150好了,这机器是二修的,现在是不上CPU0.36 上CPU先跳到0.36然后瞬间大电流,CPU超热不正常,结果CPU用别的板点还没烧,万幸,
用波波测CPU没有工作,电感,和上下管都是不正常的波,有可能是,英伟达的南桥挂了吗,我压过南桥,挺用力的,CPU供电芯片换了,场管没换,工作条件还没查。请教`

网友:
量有短路的没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那个6150,只要其它地方没动过就行

网友:
换个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