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 不加电莫名其妙的故障

楼主(2011-10-28):
接受一HP500 集显主板  无修无进水  据用户反映
关机睡觉第二天就这样了   OK  拆机   检测
待机 0.03  有 3V 5V
开关无电压。。。无电压    谁知道
无意中用表笔的二极管档  一只接地
一只接开关   。。加点跑马了
然后测试几次都这样   想不明白了
开关测试是好好的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HP620 , 来的时候是 卡0.18左右,测出来CPU没上电,结果查了一会CPU供电芯片,发现开关没反应,不加电了,用表笔测开关脚,又突然加电了。 后来就一直自动加电了,然后装起来先放一边,一直都是自动加电,今天又拆开,发现不自动加电了, 开关脚0V。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不清楚了 我也经常遇见 这种情况 把机器拆开就好了

网友:
改开关吧 !这个需要逆向思维 祝你们成功

网友:
更换KB901  靠   我换了 两个 OK的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