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笔记本,PE蓝屏

楼主(2011-10-28):
想重装系统,但是用U盘,进PE直接蓝屏~!~!
有什么其他办法不~!没有系统盘~!~!

网友:
把它硬盘拿出来,够个系统进去,放回去看看行不!

网友:
我碰到过HASEE  Q2000 的  进PE 时,花屏, 蓝屏

网友:
显示的错误代码是什么? 7B还是4B

网友:
是不是你PE版本低  导致?

网友:
可能内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因为主板的BOIS设置成了SATA硬盘了?

网友:
可以在DOS下装系统 ,现在有很多机子是不能进PE

网友:
可能你的机器不支持Ghost,换纯净版试试。

网友:
自己慢慢测试吧

网友(2013-03-23):
把硬盘模式改成ATA试试

网友:
光碟启动呗呗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2013-04-28):
可以肯定是内存问题,pe是在内存里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