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假负载上的pg 偏低 复位偏低查哪里 新手

楼主(2011-10-28):
cpu  假负载上的pg 偏低  复位偏低查哪里 新手   pg只有0v 复位 0.4v

网友:
    上真CPU什么情况啊?

网友:
上真的CPU是什么情况.是不复位还是有复位不跑的?

网友A:
你这个不是PG偏低,而是没有。。。。没有PG,就找图纸,看这个PG从哪发出来的,一般是南桥发的,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PG偏低,而是没有。。。。没有PG,就找图纸,看这个PG从哪发出来的,一般是南桥发的,你看一下。

大侠 有图纸 的话 我都不来论坛问了   都找遍了

网友(点评):
什么机的图纸

网友:
什么主板啊

网友:
先查所有的供电满足没有,都满足了如果PG信号还没有出来,就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