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1-10-28):
今天接一杂牌显示器,驱动板与屏是集成在一起的。客户拿来说不通电,我拔掉VGA线发现通电,一电容,二短路,三驱动板。于是拆开看了看,5V电容鼓了一个,换之,上电测试,发现问题依旧,然后看无短路。求助。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旁边不鼓的电容也换掉,指的是那几个挨着的大的漏波电解电容

网友:
只有5v的;两个电容我换了是25V470 。 还有高压板上的电容没有鼓。

网友:
全换了在看看啊 .

网友:
把几个关键点测试一下,像开关管,热敏,压敏,桥,芯片,一般说不通电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