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笔记本 型号LGF1 维修总结

楼主(2011-10-28):
今天修了台LG的本  机器拆一半看见是修过的机器 而且是南北桥都坐过了。这样的本跟本就没心情修。没办法老板交代的任务还的修啊 。拆出裸板测了下大电感的对地二极体 还算都正常 ,加电测试电流飞升,电压下拉。短路了    查短路:分析加电大电流估计是隔离电路上的问题大些 ,加3V 电压 电流从1A 加到4A  慢慢去手摸 看哪里发烫,摸着摸着手被烫了个大泡 ,击穿的管子也找到了。原来是隔离电路的第2个管子短路了。短路排出去了,现在加电 开机,又不顺利,电流上到0.20A  不过  ,测大电感都有电 ,只有CPU 的没发出来。看来这是CPU 供电的部分坏掉了。 修到这里真的不想在修了  ,这二修的机器搞好的机率真的太少了,费那时间还不如呆着。心想放弃吧还有点惋惜,再试试看看北桥搞过后还是不是好的 ,拿来CPU带灯的座子试下 ,还行是好的。  那就搞搞吧   CPU 供电不出来 看看上下管 没有短路正常  电感对地也正常。滤波电容也OK  。那就看看cpuPWM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先看供电 再看开启信号 看BST 等 测供电0.02V  不正常  VCC的供电应该和上管的供电一样啊  ,这个不对。分析一种可能是断线了 ,二是哪个元件掉了 或者坏了 。跑下线路  还都通  没掉件  。那就看看上面来的电正常不。一测上面来的正常19v,  接到10欧的电阻上 过了电阻输出就0.02v 难道电阻坏了  找了一个代换上去还是一样。那估计就是芯片这边问题了  供电VCC 电压低  原因可能由芯片拉低的 这个芯片被人搞过了  哎 不幸啊
看了下芯片焊接的还好,测下VCC的对地二极体把  阻值好小啊  才不到10偶  完了 芯片挂了 拆除片子在测 不短了   可以确定的是芯片挂了 。找了一个换上测下二极体 这时候阻值为无穷大  正常了  上电  电流三次跳变  OK 有显示了

呵呵  问题就是CPU 管理芯片VCC 对地短路  了  换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