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英特尔。IBM。联想原装主板

楼主(2011-10-28):
戴尔。英特尔。IBM。联想原装主板。那位大侠有这些原装主板的维修技巧啊。。这些板有什么特点吗?有什么通病吗?我技术不够。修起这些板来好费劲。。好难修。。那位师兄可以指点指点啊。。我都有好几块没修好的了。。谢谢大家了。。。
通病

网友:
联想原装主板路其它主板没什么区别,英特尔、IBM的原装板倒修得不多,戴尔原装主板上电保护的我修过一些是CPU供电部分的很粗贴片电容损坏的。

网友:
英特尔的板子BIOS经常出问题 都是通病 其它的原装主板线路和普通主板的电路设计的不一样 很难搞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不容易出问题。
一旦出问题就比较麻烦

网友:
我只知道神舟的一般是电容和RT9202

网友:
联想品牌机的主板,有精英的CPU BGA 座开焊多。

网友:
Intel主板IO喜欢坏、戴尔主要是贴片电容短路多、Lenovo的倒没发现什么共同点,IBM的修的少。但修过一块IBM的是CMOS电池没电导致的。

网友:
是啊 我也发现戴尔的电容容易坏。。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