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0 多故障 求助中 。

楼主(2011-10-28):
机器型号是 HP 620 , INTEL的芯片组,CPU是 T6570 。
客户拿来的时候 故障是 加电 电流卡在0.18左右, 不掉电, 估计是CPU部分问题,于是拆机检查, 发现 3V  5V  1.05 V 都正常,  然后测 加电后的CPU供电为0V   查看CPU供电的MOS管,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翻了翻论坛,有人说这种情况下 CPU供电芯片很容易坏, 于是 查看了下,板子上得是ADP 3208 。 于是想找找料板,可是板子放一边一段时间没管,不能加电了。测开关的 3.3V脚,没有3.3V电。 于是顺着适配器电往下找,结果无意间不知道划了什么, 又自动加电了。 后来一直是处于插适配器就 自动加电,然后到0.18左右就卡住的状况。  结果就先放一边了。
今天有时间又来看了看,结果发现不自动加电了, 开关脚还是0V。   后来过了一会, 插适配器又自动加电,然后卡在0.18     想了想,先把ADP3208给换了, 换完以后发现 自动加电会上到0.25左右,然后跳回0.18,    测了下   CPU供电, 居然只有0.1V左右   。 测了下 开关脚,还是0V ,  3V ,5V 全都是只有0.3V左右, 想找找待机芯片,结果现在板子冷下来 又不自动加电了。     大家给点思路。分析下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人可以帮着分析一下吗,是什么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