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WP4,维修后数据

楼主(2011-10-28):
长城350WP4,维修后数据。

测得:******        ****更换电容后               接上主板cpu后(未插内存等)  另一主机开机测试
红色5V:5.34V                   5.58                   5.25-5.26                                           5.10
橙色3.3V:3.39V                  3.40                    3.41                                                   3.4
黄色12V:11.32V               10.48                 11.60-11.63                                       12.14
白色-5V:-4.43V                 -4.12                 -4.84- -4.85                                        -4.97
蓝色-12V:-10.36V             -9.67                 -11.03- -11.06                                    -11.45
绿色ps-on :3.68V              3.68
紫色: 5.13V                      5.13

300V直流电只有216V,关电后电压马上消失。
220V交流电正常。
拆下两个560uF电容,果然有一个坏了,明天买一个回来更换呢。看看效果如何。
小有成就哦

更换了一个470uF 250V的电容,300V直流电有317V
测试结果如上。

结果,应该修好了。

网友A:
两个电容一定要同时换新。容量也要一致的。

网友:
一般电源用了3。4年才换新的大电容的,如果没坏也很少有人换的,另大电容容量不一致会有什么后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容一定要同时换新。容量也要一致的。

电容容量不一致,一个560uf,一个470uf,使用起来好像正常啊。不一致会有什么后果或者不好的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容不一致的话,会引起电压的不平衡的,直至引起炸管等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一致的话,会引起电压的不平衡的,直至引起炸管等故障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