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 碰到难题了 请个位指点-在此谢谢了

楼主(2011-10-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 笔记本 锋锐K40A   开机电流跑1.2A左右 不显 拿掉内存 电流跑0.8A   描述(开机电流 460-800-1.1-1.2 --10秒后 掉到560 又马上升800-1.1-1.2 来回这样波动) 测量各个电压-只有1.5V 测出1.27V   怪事出来了 电感LS2 前端电压1.27V后端 1.2V 压差0.7 电感不发热。外围元件基本正常。 发上图纸 大家看看 有谁碰得到过 。我估计这个电压偏低 使南桥不能正常工作 导致电流上下波动。

网友:
1.2V和PJ处电压不是应该一样的嘛?   不懂了。  把后面PJ断开再量下试试。

网友:
  就是怪了 电感不能断开 应为开机会掉电。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学习了。。。。。。

老A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G及开启电压偏低吧

网友:
有高手的 分析下

网友:
查一下后级有没有快击穿的元件,另外看看反馈的的电阻等有没有变大或不良的。。最后不行换换上下管吧。。

网友:
其实我最怀疑是不是南桥不行了。。。。。

网友:
你看看 这个芯片的bst是不是有问题呀 用示波器测 看看波形正常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老鸟们分析下,学习,

网友:
你这个要看的是电压输出反馈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行啊,我不懂啊,期待高手啊,

网友:
估计是电感后的滤波电容漏电了,重点排查

网友:
打一下两边的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我也在修理
故障和你一样的
但是我重新做了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学习中,还需努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我也在修理
故障和你一样的
但是我重新做了一下显卡就好了

你好 加我QQ聊

网友:
学习了多学习才行

网友(2011-11-28):
我也正在修一台同型号的机器,但是故障是冷机可以开,热了就不行了!结果我三个桥都做了都不行,

网友:
我感觉应该先开路后面的1.5V    然后量下的电感的电压    如果为好 则说明是后极拉低    如果还是不行就要看看上下管的工作条件及其电压     最后就要排查电管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 没修好只有换板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着样一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