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的笔记本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1-10-28):
1台HP CQ40的笔记本进BIOS不死机,但一进系统就死机,进PE也死机,进安全模式也死机。系统已重做过,CPU换过,内存和硬盘都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南桥也换过了,但故障依旧。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E290G LE4.pdf

E290G LE4.rar

E290G LE4.rar

网友:
楼主解决了 记得和大家分享啊 !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啊。。  或门电路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看看北桥旁边的精密电阻 如果不正常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焊下显卡  看看吧

网友:
北桥已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跑跑线试一试。
不能老是搞这样的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