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17寸老本的一点点小经验

楼主(2011-10-28):
没找到图纸也懒的上图了,其实这本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故障,本可以修完收工收钱,让我自己搞复杂了,前天我同事接到一款17寸的HP国外型号的老本本,故障是经常加电不显示,他判断显卡开焊,昨天我开始修的时候触发机器看了下,故障确实是那样,有时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于是开始拆机,拆开后发现CPU和台机478针的P4 CPU长一个模样,为了给这个发热大户散热CPU上装了两个纯铜散热片和两个散热大风扇,但是北桥和显卡上面确只压了一块小铝板,而且没连到散热器上,没法通过风扇散热,看来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开始加焊,焊完后装上内存开机测试,一连测试了20几次,每次都能正常显示,看来没什么问题了开始装机器,接下来郁闷的事就开始了
     把主板装到C,D壳后我把屏拿过来装上开机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一开机电流跳一下接着掉电,待机电流从0.021掉到0.002感觉明显待机不正常,又把主板给拆出来测试,但是拆出来怎么点都没问题,真的让人很郁闷NND难道有地方漏电?仔细观察主板,看到接口出以前被人修过,电源接口已经不是原机的接口,上家把电源的正极通过一条导线连接到了电感上没有使用印刷电路,为了防止电源接口漏电我用封胶把裸露的地方都封起来了,这下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接着麻烦事又来了,一进系统就掉电重启,因为主板面积较大怀疑显卡没做好,没办法又把显卡拆下来重植焊回去,再次进系统测试这次总算能进系统了,而且可以正常浏览网页,但是只要一看电影或者打游戏的时候马上掉电,神那救救我吧
     郁闷了把本本仍一边了,今天下午手里的活都干完了,又把它找出来了,看来还得接着修,拆掉了一条内存测试,本本竟然可以正常使用,不管看电影打游戏都没问题,不过只要插上另一条内存,一开游戏就掉电重启,哎难道内存有问题?想到这心想告诉客户有跳内存坏了算了,但是觉着这样做挺敷衍人的还是接着找故障,于是把两条内存换过来,乖乖这条所谓的故障内存也能正常使用,难道问题出在内存插槽上?量了觉着有问题的内存插槽的电压,以及各个信号的阻值,看来一切正常,那为什么同时放两条内存的时候就会掉电呢
     再次观察两条内存掉电的情况,发现只要一开游戏可调电源上的电流立马跳到5A以上。。。。然后掉电重启
下午打电话让客户把适配器送来了,一看比普通的适配器大一倍还多,上面写着输出电压19V  输出电流7A
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也,出了奇招哈,不过楼主还算见过世面的,呵呵

网友:
输出电流7A

网友:
维修电源的功率达不到,呵呵。你的的什么的可调电源啊,像现在的30V/5A的可调电源行不行啊,150W的功率了啊。难道这种电源20V时。最大的电流也是限流到5A吗

网友:
多一根内存就不行了。。。内存的功率都那么大啊, 学习了、

网友:
加一根内存耗电会大很多么,试一下一根是多少电流

网友:
不是吧 输出电流7A,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
我也搞过一台东芝的老本,也是用台机的478cpu,板载128的,刚接手的时候是进系统花屏,ati的独显,不敢加焊,后来测内存发现板载的内存有问题,换了以后正常了,用带来的电源试机半个小时后掉电了,测了一下,电源竟然挂了,这个电源明显是国货,机器背后写得是20v,5.7a,用可调电源试机,到桌面掉电了,找了个神州的19v,4.7a电源才勉强能用。

网友:
本和本都不一样,所以针对问题的时候不能只按照统一的思路去想,有的时候也需呀查一查要修的本本的特性

网友:
对于没有见到过的机器要格外小心。

网友:
7A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