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笔记通电指示灯不亮,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1-10-28):
拆机后,一通电MAX1902非常烫手,是不是这个芯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
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网友:
多量哈原器件在拆

网友:
看看电路,查开机电路部分,

网友:
可能芯片或芯片负载有短路故障引起发热

网友:
换MAX1902试试..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 没可调电源啊 那个很烫 电流应该很大的

网友:
电流不大,只有0.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