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gt花屏在mats各版本下测试结果,烦请指点一下是哪个显存还是核心有问题

楼主(2011-10-28):
如图6600gt花屏, 以下依次是mats6,mats7,mats8,mats9,mbtest五个不同版本的测试图像 ,是同一张显卡在不同版本下测试的结果,请各位看看是显存还核心有问题,显存编号已经在第一张图中标明,显存就正面有背面没有

网友(点评):
U8 GPU虚焊几率高

网友A: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显卡

网友:
我看着像讯景的卡,mats测试只能参考,最好还是先加焊一下gpu!!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是没人回答

网友B:
是三星的显存吗{:soso__8964548355912233005_1:}

网友:
加焊核心试试看

网友:
建议还是先把U8显存换了再说,这钟现象很多都是显存问题,我修过和你一样的问题的卡 把显存换了还不行,最后还是上了手术台 xxxxxx*****BGA   出来就解决问题了     先从易的下手

网友:
xxxxxx公司的 s p - 3 8 0 B G A

网友:
加焊GPU应该OK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U8 但这个卡核心虚焊机会高点

网友(2011-11-29):
引用 网友B:
是三星的显存吗

三星的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显卡

感觉是 联想拆机的  我有一块差不多的 我的是红色PCB板的

网友:
映众的是显卡

网友A:
加焊u8不花屏了,但是不稳定,有时还会花屏,下一步重植显存

网友(点评):
設備夠的話, 把GPU重植較好. 不要只加焊, 氧化物去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u8不花屏了,但是不稳定,有时还会花屏,下一步重植显存

就是说虚焊通过加焊不一定起作用,如果锡球氧化严重的话通过加焊也没有用

网友:
既然你加焊显存好了一会那就可能GPU问题了 重植显存一般不能解决问题   你这种情况是加焊显存时GPU受热连接起来了 凉了又断开了 并不是你认为的显存加焊不完全

网友:
那我今天就冷卡启动看看会不会花,明天给结果,核心做bga我这里条件有限有难度,我就先易后难吧

网友:
你这个用MATS6测全报错,这种情况一般都是GPU空焊

网友:
确实是,冷卡启动还是花屏,用手压紧风扇两侧金属部分,重新开机不花了,看来要加焊GPU了

网友:
我也有一张卡,只是被 我修坏了,在一边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