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只能在PCI-E 4x 点亮

楼主(2011-10-28):
9600GSO外接电源的显卡,主板有PCI-E 4x  和PCI-E 2.0 二个插槽,显卡插PCI-E 4x 能开机点亮,插PCI-E 2.0 启动不了黑屏,显卡风扇一直转着,几秒钟后不断重启。PCI-E 2.0插槽是好的,我插其他显卡在这槽能顺利进系统
显卡是不是供电坏了

网友(点评):
显卡是16倍速的,有不工作的了

网友:
    查时钟了.

网友:
核心空焊的多

网友:
楼上正确 核心空焊了

网友:
GPU有问题 。。。。。。。。。。。。

网友A:
主板是英特尔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英特尔的芯片吧

是INTEL芯片  和这也有关系?

WJC
是INTEL芯片,在1X在都能工作加焊显卡电容吧,或者说电容有坏的.

网友:
我也试过1X,4X,8X挑板的卡,加焊核心都没用,只能将就着找主板用了。

网友:
我这类似这样的半成品都有一二十片了。。。不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
这么明显的主芯片问题

网友:
没有时钟能工作在4X嘛,主板肯定修的不少

网友:
16对耦合电容有问题,或GPU空焊,或GPU部分坏都会出现只能上1X 4X8X的情况,我手上还有块只能上1X的,是GPU坏,但1X下完全正常

网友:
掉件了吧。看看背面的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