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种电容是否有极性的

楼主(2011-10-28):
大家帮忙看下这种贴片电容是否有极性的,红色圈子中那个短路了,还有容量多大找什么样的电容换上

网友(点评):
找个大小一样。。。供电点上的电容就好

网友(点评):
无极性电容,换颜色相近,个头大小差不多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是无极性的,一般你就找个头差不多的吧,实在不行你也其它料板上也拆CPU这儿的咯,如果你要更准确的你就找图纸,看看这个电容具体是多少容量。再去找相同容量的代换,不过我都是直接其它板CPU这儿的个头一样的换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好,只要大小差不多都可以换的。

网友:
是无极性的吧

网友:
找个个头一样的换上就哈哦i了!

网友:
如果这一路有很多并联,不装也可以
如果并联很少,从其他板拆公共点滤波电容

网友:
无极性的  可以不装啊

网友:
多谢各位,从坏板拆个差不多一样大的装上机修好了,谢谢

网友:
那个是19v余波的,不装没事

网友:
如何判断贴片电容极性呢,

网友:
楼主 它那只是短路 样子应该还能看到吧

网友:
外观看是全好的,表测短路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去看这种贴片电容的参数。

网友:
无极性的  、、、、

网友:
看不清楚,但帖片都是无极性的。。。。。。。。。

网友:
你到网上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板子再看一下,还有就是看图纸,找个个头差不多颜色一样的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