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 很气愤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今天晚上 邻居叫我去帮他看下电脑,故障是登陆不起QQ,然后我从新安装了一个,还是不能登陆,网站能开。我在想啊,我见过登陆得起QQ上不起网站的 就没见过这种情况。邻居说,白天能登陆QQ就晚上不行。我就想没那么怪吧。 首先怀疑系统,然后重装了。再怀疑网线是不是不对。网线也换了 还是不行 PI地址DNS都设置了,还是不行。 立刻我就毛了,去把自己的电脑拿到邻居家去,能上QQ 网站也能开。 然后怀疑主机问题。我又把主机搬回自己家。能上QQ也能开网站。 哎。当时我就无语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RP不好??? 直甩头。这3年维护加维修就没见过这情况。我蒙了。。。心想这个除了网卡没有其他解释。但为何在我家里又能上QQ。 整死我了。从9点搞到11.30 实在郁闷。决定加张网卡尝试下。结果真是网卡问题。折腾死我了。

网友(点评):
网络商的问题,和机子无关的!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一般是网卡问题,在路由模式下正常,如果拨号就只能开上QQ,开不了网页,换网卡解决!

网友:
电脑有些故障没法说,朋友的一个USB鼠标在他机子用一会就没反应,在我店里的机子上也一样,在我家里的机子上就一切正常。

网友:
有的问题是很让人头疼的要死。
真想把电脑砸了。
但是想想是客户的,就不行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把网卡MAC地址改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把网卡MAC地址改一下也许就好了。

同意!到网卡驱动那里随便填一个。

网友:
网络端口- -

X58
YES。。。。。。。。。。。。。。。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林子大子,什么毛病都有

网友:
这个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啊。

网友:
是不是网络被被人控制了,很有可能

网友:
例如P2P就可以实现

网友B:
要是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是很棘手的.我遇到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过呢.装系统进PE不认硬盘.郁闷

网友:
网卡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网页怎么打开啊。原因是你还没有找出来

网友:
如果是和别人共用网络的话,很可能被人用软件通过软件控制了。改网卡mac地址应该就行了,不用换网卡的。

网友:
奇怪的问题多喔,我前几天碰到一个移动硬盘,在客户的HP笔记本上不好用,传文件一会断,换他朋友的也不行。另一华硕的可以用,在我台机上好用的。换硬盘盒换线也不行。怀疑本本供电不足,但客户另一移动硬盘正常使用一年多一直好用。最后我给他怀疑这硬盘板子哪有点漏电。

网友:
很多问题很难解释清楚

网友:
很多问题很难解释清楚 ,得一点一点的试

网友:
   维修的郁闷啊。   啥怪事都有,    搞得你晕头转向。。。  却没有想到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MAC地址被人家控制,限制QQ使用

网友:
很正常.坏电脑就是我们的敌人.不管它怎么狡猾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网友:
人家在网管形的路由器里按时间段限制了,这机器某个时时间段的某些应用,可能还绑定了MAC和IP,你改了让你网都上不了

网友:
QQ使用UDP协议,默认端口如4000等,有些防火墙自动把一些端口关闭了,可以自定义。

网友C:
问题很好解释,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当你觉得一切都符合逻辑时,其实自己就已经错了。我们检查错误时一定要找到证据,然而有些问题非常细腻或者是微观的,似坏非坏我们怎么处理,其实用替换法就直接解决。网卡本身就有问题,不过问题还没导致打不开网页,或是氧化导致的。干我们这行有时解决问题要细致,有时又要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通讯网页80端口和其他的难道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上这个问题,用ping命令监控,看看网络数据是否正常就可以很快判定了呀。。。

ping 61.139.2.69 延迟很高 后来换了网卡 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是很棘手的.我遇到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过呢.装系统进PE不认硬盘.郁闷

PE坏了有可能不认得

网友:
真是电脑多了,什么问题都有啊!楼主也够辛苦的了,不过最终解决问题了,那是最好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头疼,只能一个个的东西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是很棘手的.我遇到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过呢.装系统进PE不认硬盘.郁闷

不认硬盘,有可能是 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很好解释,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当你觉得一切都符合逻辑时,其实自己就已经错了。我们检查错误时一定要 ...

谢谢 解惑。

网友:
我遇过一个主板就是通过路由上网就无事。单机拔号一连上不到20妙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是很棘手的.我遇到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过呢.装系统进PE不认硬盘.郁闷

是品牌笔记本不? 是不是硬盘模式没调好,好像满多电脑要调IDE模式才行呢,不然装好了也会蓝屏.

网友:
虽然看不懂,便是好像看楼主说的很历害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是难判断,楼主还蛮厉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貌似MAC地址 是不能改的。厂家绑定了的。

可以在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网路卡位址的值里面直接输入一个,连续输入,不用任何符号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网路卡位址的值里面直接输入一个,连续输入,不用任何符号隔开.

谢谢,这个我还不懂。  网吧无盘出现MAC地址相同的板子 是否能这样解决呢? 有些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