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管2N60的G极上连接地的稳压二极管应该是几伏呀?

楼主(2011-10-28):
现正修的一个桑尼SUN-320电源,开关管2N60和C1815已炸过,4只二极管击穿三只,2N60的G极上的稳压管
(0。5W)已看不清楚,后在另一个牌子的电源上发现2N60 G极接了一个BZX55C15,应该是15V的,买了一只1N4744(1W)换上,其它测量到损坏的开关管。二极管。C1815。电阻和光耦817也换过了,串接了一只60W的灯泡,通电一看,灯泡长亮晶晶的,没有办法修了,求救了各位  (辅助变压器电阻初级1欧左右,5VSB电路测量没短路)

补充内容 (2012-3-31 20:51):
辅助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无奈放弃不修了

网友A:
那说明后级电路还是短路。

网友:
  如果把辅助变压器的另一路12V整流二极管断开会怎样,通电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后级电路还是短路。

+5紫线电路的元件拆下测量是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