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任务栏上面的时间会看不到了?

楼主(2011-10-29):
为什么任务栏上面的时间会看不到了?调比例,初始化了也还是不行啊?要怎么办啊?

网友(点评):
调下分辨率,自动一下 看看

网友:
有调整那一项呀,,,,不行重新写程序,,

网友:
弱弱的问下,是不是显示器水平拉得太宽了呀?

网友:
是扩展桌面吗

网友:
调屏分辨率呀

网友:
你在菜单里调那个左右调宽的那些按钮有用吗,那些比例会不会有调整,先确定下那菜单里的设置是不是好的

网友:
分辨率不对啊,多大的显示器,比例是多少啊

网友:
调分辨率

网友:
分辨率似乎不对

网友:
除了调宽度之外什么都做过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除了调宽度之外,我其它的都试过了。。。

网友:
这个就是分辩率的事了,调一下就OK了

网友:
AUTO试一下,按显示器上面的这个键

网友:
信号线和信号源没问题吧!

网友:
分辨率调调看    不行就是驱动板

网友:
分辨率不对啊。不行就手动调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