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IC测试脚

楼主(2011-10-29):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IC工作需要些什么条件,

该测试些什么脚位???在线等。。。

网友:
44 45 46是必须测的

网友A:
供电脚:20、22、48、31。开关叫:4、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脚:20、22、48、31。开关叫:4、44。

请问一下4脚是一个什么信号???

网友:
最后一步测一脚PG信号的电压出来后,说明所有的供电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B:
楼上说的都有的话,就查下1脚,1脚有了,CPU就会工作了。

网友:
图纸我还看不懂.那位大哥能说说吗.还有图纸上的那些符号我也不知道代表什么.大哥们多多指教

网友:
多看看就会了

网友:
说说芯片名字啊

网友:
学习了 虽然也不是 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都有的话,就查下1脚,1脚有了,CPU就会工作了。

1脚PG就是没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