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鑫谷SG-390ATX-FL(L)问题。

楼主(2011-10-29):
这个电源是半年前朋友那边拿的,当时说一下想试一下手修一下看一下。拿到手时发现电源风扇不转,就直接拆机发现在电源输出部分有几颗电容挂了,特高兴,换掉之后发现风扇还是不转。这下子就郁闷了然后就开始拆5v 12v 3.3v的供电管等下来量发现都没有坏。也就没有再找原因了。今天无聊天就这个电源又拿了出来。点了一下发现风扇居然会慢慢的转一下卡一下,然道风扇原来就是坏的吗?就赶紧量了一下电源上面是不是有12 5 3.3等电压发现都有,第一次拿到这个电源时换好电容后没有量这三个电压。这个晕了。量下风扇的供电脚有12电压。然后就找了一个CPU风扇直接插上去一试,转了。。。发现自己原来走了太多的弯路。告诉朋友今晚再试一下如果可以明天把电源还给他。毕竟做人要厚道。

有以下疑问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
1.工程部会修电器的同事告诉,量双二极管时是一定要拆下来。或者至少要断开一脚进行测量的。
但是能不能通过在线(断电)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来判断它的好坏。可见对地阻击表。
2.经过测量,发现表中的对地阻值与电压似乎存在一定的比值,请教一下大家:一、是否存在这样的比值关系,二、是否可以通过不同的对地阻值判断出是哪个具体的是输入多少伏电压的。
3.这个电源外壳所标明的:磁放大技术  是不是可以看做是被动电源技术。因为我在电源发现了一个大电感12供电,这个是不是针对CPU的12伏独立供电来设计的。谢谢
4.有没有电源维修交流的群啊。谢谢。

网友:
俺也没整明白,张先生呢?

网友:
能耐了啊 能修电源啦{:soso__1950148658021618478_1:}

网友:
不能通过在线(断电)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来判断二极管的好坏。
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要复杂的多,经验也更重要.
有时阻容参数稍有差异,整个电路就变了...
模拟高手才是真正的电路高手...
大学学习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模拟电路只考了50多分的飘过...模拟老师啊我怀念你...

网友:
双二极管必须拆下来才能进行测量的。因为电源中的大都是肖特基或者超快速管,电阻值本来就很小的。

网友:
这个电源看上去做工很一般

网友:
模拟高手才是真正的电路高手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收集来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