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核动力323PQ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11-10-29):
      鑫谷核动力323PQ电源不能启动,平常使用时,电脑有时(是少数)不能启动,就把电源插头取下,重新插上,有时重新插一次就能启动,有时要重新插几次才能启动,这次重新怎么插拔都不能启动了。
      把电源盒拆下来,发现辅助电源的逆程电容C503(1000P)裂开,再查周围相关元件自认为没有问题后,换上新的同规格电容,通上电,测量紫线电压为+5V,绿线为0V,将绿线与黑线短接,风扇一点也不转,不能启动。用替换法换了新的脉宽调制器AZ7500BP-E1和电压比较器AZ339P-E1,故障依旧,说明两个芯片是没问题的。再焊下查快恢复二极管、开关管、滤波电容器、小功率三极管等没有发现异常,担心滤波电容器有问题,我把低压部分的所有滤波电容器都换了,结果故障仍然一样。是哪里的问题?初学者请教高手解决,在此不甚感激!

网友:
问题大了。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掉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控制回路的问题吧,绿线没电压呀!绿线都没电压怎能短接起动。辅助变压器次级出来还有一组12V的整流供应7500B工作的,查一下7500B的各脚的电压,再查下7500B周边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早上解决了!早上起来想了想,5V的正常,还有另一回路12V怎么没有呢?问题出在于辅助电源变压器另一次级12V整流快恢复二级管FR104,可能是“软开路”,拆下检查和正常的没什么差别,用数字表RX200K档测量正向电阻为130K左右,反向是无穷大。手头没有同型号,用FR107换上试机,电源恢复正常。之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几十元价值的电源花了这么大的代价,真是郁闷!
    与楼上“雷动九天”的思路一样,也谢谢你!

网友(2013-05-24):
我是来取经 找点思路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3-11-09):
我是来取经 找点思路的

网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能修好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