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主板 CPU 12V电源接口 对地短路

楼主(2011-10-29):
惠普康柏电脑,M2N68 主板, CPU 12V电源接口 对地短路,求解!

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修VCORE的供电呀

网友:
等一会儿上图

网友:
厂效管有问题,更换吧。

网友:
检查上管,上管短路,可以打二极值,测G极对地,一般场效应管击穿,同时三个极都会击穿,测G极对地很容易判断出哪个场管坏了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支持共享精神。

网友:
上下管    储能电容  ,  还是驱动芯片    一个个查.

网友:
看下MOS 管是否短路!!

网友:
测供电管,在测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