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突然偏色是什么问题啊?(机率很低)

楼主(2011-10-29):
显示器是飞利浦193E1SB,使用的是DVI接口,DVI线是24+1的,显示卡是V星6950,系统是WIN7 64BIT。
具体故障为:
很小概率刚进入游戏或者刚开机时,屏幕突然变得偏绿色(画面依然显示,但颜色偏绿严重,不知道是不是缺少了某个颜色所致)。重启计算机之后或者退出游戏之后就恢复正常了,但仅重启显示器的话不会回复正常。
个人观察,会恢复正常应该是因为退出游戏或者重启都会有一个短暂的黑屏(应该是显示卡重新输出信号吧)。
我打电话咨询显卡经销商,他说可能是我的DVI线或者是接口的地方有些许接触不良造成这个现象,但是我自从第一次出现颜色偏绿后,就已经把DVI线换成新的了,但仍然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且如果是接触不良问题,为什么重启一下系统或者退出一下游戏就恢复正常了呢?
而且这个现象我如果维修也很麻烦,因为基本上一个多月才出现一次,机率太低了,经销商说,即使拿去,维修部门也很难检测出来。我自己想用排除法确定一下故障来源都很困难……说一下三次故障出现时间:第一次6月30日(显卡驱动用的是11.6版),第二次:8月5日(显卡驱动用的是11.6版),第三次10月28日(驱动用的是11.9版)。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用11.7版驱动的时候没发现这个问题。
只好来这里求助个位高手了,按照个位高手的经验,我这个问题是显示卡的问题还是DVI线的问题,或者是显示器的问题呢?或者能够指点一个比较有效的判断故障所在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以前一个美格的19寸的 也出现类似情况,我的那个是显示器到液晶面板的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考虑过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可让我费解的是,如果是接触不良,在我没有触动任何连线或者显示器的情况下,重启了一下电脑或者退出了一下游戏,就恢复正常了……有些奇怪~请问你的也是这样么?

谢谢你提供的一个思路,我回去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唉~主要是触发故障原因不明,机率太低,很难重现,判断起来太困难了……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只好来这里让大家凭借经验帮我判断一下了,我也好有个思路……对症下药

网友A:
显示器高压部分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高压部分可能有问题。

高压有问题会有我所说的现象么?这个我不太内行,就是刚进系统或者刚进游戏突然缺色或偏色了,重启一下电脑就好了……但关掉显示器再打开无效。显示器是TN+LED的19寸,接口用的DVI原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有问题会有我所说的现象么?这个我不太内行,就是刚进系统或者刚进游戏突然缺色或偏色了,重启一下电 ...

高压部分的电容老化能导致这一问题。 你可以拆下来测测其输入电压是否稳定。我想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要在显卡上面花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的电容老化能导致这一问题。 你可以拆下来测测其输入电压是否稳定。我想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要在 ...

谢谢指教,你说的很有道理~一会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显示器也真够破的,刚买了一年多一点,就老化了,呵呵。在此感谢提供思路~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的电容老化能导致这一问题。 你可以拆下来测测其输入电压是否稳定。我想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要在 ...

谢谢,送去修了。再次感谢

网友:
可能是虚焊引起的,修好了说下。。。。。

网友(2012-01-20):
可以基本确定不是显卡问题了,上次由于某些问题,显示器没修了,朋友原封不动给我送回来了。我前段时间换了个显卡,但今天又出现这个问题了。仍然是偏绿,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点背吧,两块显卡都是同样的问题。今天我特意把显示器关掉,主机没关,然后过一会再打开显示器,恢复正常了。
因此判断,是显示器工作不太稳定了……

网友:
应该是那里接触有问题吧,仔细查查

网友:
还不会修显示器~~路过~~帮忙支持一下~~

网友(2012-12-14):
我笔记本出现水波纹 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