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9):
昨天我接到一个客户是台式机.说是装系统.我当时心想简单.我就进PE去装.他那个硬盘是250G的.什么牌子我也没有看.结果在勾GHOST镜像的时候速度才达到8.我就纳闷了.试了好几次都那样.我以为格一下盘就好了.以前都可以.在争得客户同意的情况下我把盘格了.但还是不行啊 .我就想到把硬盘取到另外一台机器上试.但到了我的机器上进了PE但麻烦出来了.认不到硬盘.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啊.以前还没有遇到过.能给我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我晕  这问题那么好解决的啊  先换个我们自己的硬盘试下 果可以就说明是客户自己的硬盘出问题了 可能是分区表的 问题 也有可能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如果换了硬盘还是一样的话就说明你电脑主板硬件啊什么有问题了  建议仔细检查下吧  呵呵

网友:
硬盘问题,我遇到过,因为硬盘在保内, 直接让客户去换了个就好了。  可能是硬盘上的控制芯片有问题吧,没有具体研究。

网友:
硬盘不好。

网友:
跳线跳拉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