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开机时老是闪烁,但是过个几分钟又慢慢好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9):
我的显示器开机时老是闪烁,但是过个几分钟又慢慢好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多数灯管老化!

网友:
电源输出滤波有问题;
灯管有老化;

网友:
一般是冷态时灯管老化的原因,过几分钟热了就好了

网友:
是液晶的还是纯平的

网友:
液晶的可能是电源板或者是灯管
大屁股的话可能就是显像管了

网友:
不是屏问题就是灯管问题 了

网友:
都听专业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问题描述的太模糊
情况太多   如果楼主不懂  最好拿去请人看下 有病早医

网友:
我知道电视机是行输出的问题。

网友:
纯平的话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呢.................................

网友:
LED的还有可能是高压瓷片电容问题
RCD的还有场虚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