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下载工具就出现该内存不能为READ

楼主(2011-10-29):
     昨天,接到一块同行送过来的板,MSI 865PE Neo2-V ,刚来问题是键盘鼠标、USB不能用,插U盘灯也不亮,估计是没供电了,一量,2.1V,V星8脚三极管爱坏,跑线,然后从V星废板上拆个换了,好了,拿回去下午就用送过来,说下载东西直接提示该内存不能为read,点开别的软件没任何问题,只要打开下载工具就出现这。
    电源,CPU,内存,显卡,硬盘,加个独立网卡把集成的关闭了,刷BIOS,都不行,到这我都郁闷了,请各位给个意见。
    别说啥系统坏了,我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问题,肯定是板子的事,确定下是不是NB问题,还有就是如果集成网卡坏了是不是也能引起这,但是集成网卡会上网。

    请各位给点意见,别在说啥内存啦,系统啦,我都换过行吧?你也别来灌水,现在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8脚管又换了个一模一样的还是不行,那位哥们儿有修过这方面的经验,请回下帖子,鞠躬谢谢。

网友:
太冷清了,没人说话,你说的太尖锐了,我看南桥也不用换了,865的没必要,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只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如果所有都直接换,那还维修什么

网友A:
照我经验重装系统,换内存试试

网友B:
能否上图呢?
你用IE直接下载是什么情况
换过下载工具没?
问题说的不清楚   楼主脾气太大
不要那么激动   在这里有人给你回帖就是想尽份力  想解决问题
技术各有参差
即便说错也情有可原

网友C:
有没有换内存试过

网友D:
内存,你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以前下载过游戏出现过  这种情况   最后下个软件  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我经验重装系统,换内存试试

硬盘,内存,都换过,系统肯定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你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你看我发的内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内存试过

所有东西全换过,就主板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上图呢?
你用IE直接下载是什么情况
换过下载工具没?

没数码相机,去百度上搜索下,全都是内存错误,换内存,装系统,搞维修的这点小道理还是懂的,如果没换过就跟本没必要来这发帖子。

网友:
今天我刚刚弄一个   别人进系统就瑞星报错
卸载之后来个内存不能为READ
然后进去用360修复了一下  重启  搞定 收工
你这样的帖子  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