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修显卡的经验

楼主(2011-10-29):
1 遇见大花的卡 一定要检测下现存对地阻值.和电压.很多都是所有显存都挂了.电压引起的.别上来就做桥
2 遇见检测不到或者档码的卡 一定要用有机溶剂清洗金手指.有很多同行的卡,用洗板水洗洗就OK了
3 其实bios很少损坏.至少我很少遇见
4 遇见电容坏很多的不显显卡一定要注意,换完后一定要仔细检查,这种卡大多伴随其他问题
5 vga不亮的 你可以试试 数字口.
6 不要轻易判断gpu损坏.核心损坏的 少之又少
7  加焊不亮的别灰心 拿下来重值一下 大多数还是好的

网友:
老手的经验,学习了。我手上有块卡本来是好的,放家里一段时间后上机有点花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1、先量阻值、测电压是基本的步骤。啥都不问就干核心的应该不是做维修的料。
2、金手指的清理更是首先要做的事,谁不做,那不是懒,是傻。
3、同意。BIOS会坏,但是不多见。那些动不动就叫人家刷BIOS的可能觉得做这个很好玩。
4、电容爆很多的,也很容易把显存、核心击穿,换之前就应该检查判断。否则白忙。
5、VGA不亮,只要能认核心和BIOS,现摆着DVI接口不知道试试的,也傻。
6、不同意。核心坏的很多。核心供电有好多处,容易造成击穿。其它的信号控制等脚位开路、短路的情况也很多见。
7、核心很宝贵,真正做维修的,没有人会因为不亮就抛弃的,不把它折腾到死透都不会罢休的。

条条都很中肯。是楼主经验的很好的补充。
说得有道理。我认为ATI的核心容易焊坏,NVIDIA的相对好点。

网友:
要是能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哦

网友:
楼主写的好啊。非常同意第一条。老施怎么不来写点好歹也是高手

网友(点评):
哈!你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