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可以确定 核心是好的 供电 时钟也没问题.2个一样的卡 一片以修复 这个 怎么修都不行.
复位也对 就是检测不要 连核心都没有.谁能指点一下
修复
问题

网友:
哈哈!你不是还介绍维修经验的吗?核心供电有好几处,一个都不能少。你都检查了哪些?供电、时钟、复位仅仅是几个要素,一个卡要能点亮,需要的条件多着呢。就说核心,你怎么确认它是好的?换了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