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桌面出现慢的解析

楼主(2011-10-29):
1、定期整理磁盘碎片
计算机硬盘中最细小的单位是扇区,一个档案通常会占用若干扇区,每当硬盘用久了,无数次的新增、更改和删除档案后,就会造成很多断断续续的扇区,因而非连续性的档案便会愈来愈多,硬盘磁头便需要花更多时间跳来跳去来读取数据,这就导致硬盘速度减慢。有见及此,windows才会有“整理磁盘碎片”出现。只要执行“整理磁盘碎片”,所有非连续性的档案都会被重新编排得整整齐齐,至于执行时间,大约一星期左右执行一次便可了。
2、去掉预定任务
通常情况下,Windows XP在连接其它计算机时,会全面检查对方机子上所有预定的任务,这个检查会让你等上30秒钟或更多时间。去掉的方法是开始
a、修改注册表的run键,取消那几个不常用的东西,比如Windows Messenger。启用注册表管理器:开始→运行→Regedit→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MSMSGS”/BACKGROUND这个键值,右键→删除,世界清静多了,顺便把那几个什么cfmon的都干掉吧。
b、修改注册表来减少预读取,减少进度条等待时间,效果是进度条跑一圈就进入登录画面了,开始→运行→regedit启动注册表编辑器,找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Session anagerMemory\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有一个键EnablePrefetcher把它的数值改为“1”就可以了。另外不常更换硬件的朋友可以在系统属性中把总线设备上面的设备类型设置为none(无)。

3、关闭系统属性中的特效
这可是简单有效的提速良方。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系统→高级→性能→设置→在视觉效果中,设置为调整为最佳性能→确定即可。这样桌面就会和win2000很相似的,我还是挺喜欢XP的蓝色窗口,所以在“在窗口和按钮上使用视觉样式”打上勾,这样既能看到漂亮的蓝色界面,又可以加快速度。

5、Windows XP实现1秒关机
体积庞大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关机起来很慢,大约需要30~50秒,但是按我们下面提供的方法更改注册表选项,你的Windows XP系统关机速度就会非常的快了。
找到HKEY-CURRENT-USER\Control Panel\Desktop键,将WaitToKillAppTimeout改为:1000,即关闭程序时仅等待1秒。
另:程序出错和系统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的程序如何实现快速关闭。
a、将HungAppTimeout 值改为:200,表示程序出错时等待0.5秒。
b、将AutoEndTasks 值设为:1,让系统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的程序。
6、关掉调试器Dr. Watson
我好像从win95年代开始一次也没用过这东西,可以这样取消:打开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AeDebug子键分支,双击在它下面的Auto键值名称,将其“数值数据”改为0,最后按F5刷新使设置生效,这样就取消它的运行了。沿用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把所有具备调试功能的选项取消,比如蓝屏时出现的memory.dmp,在“我的电脑→属性→高级→设置→写入调试信息→选择无”等等。
7、加快启动速度
要加快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达到目的,在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在右边找到EnablePrefetcher主键,把它的默认值3改为1,这样滚动条滚动的时间就会减少;

9、优化网上邻居
Windows XP网上邻居在使用时系统会搜索自己的共享目录和可作为网络共享的打印机以及计划任务中和网络相关的计划任务,然后才显示出来,这样速度显然会慢的很多。这些功能对我们没多大用的话,可以将其删除。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e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ExploreRemoteComputerNameSpace,删除其下的(打印机)和{D6277990-4C6A-11CF8D87- 00AA0060F5BF}(计划任务),重新启动电脑,再次访问网上邻居,你会发现快了很多。
10、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程序
有些时候,Win XP会提示你某某程序停止响应,很烦,通过修改注册表我们可以让其自行关闭,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中将字符健值是AutoEndTasks的数值数据更改为1,重新注销或启动即可。
11、加快菜单显示速度
为了加快菜单的显示速度,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设置:我们可以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下找到“MenuShowDelay”主键,把它的值改为“0”就可以达到加快菜单显示速度的效果。
12、清除内存中不被使用的DLL文件
在注册表的HK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在Explorer增加一个项AlwaysUnloadDLL,默认值设为1。注:如由默认值设定为0则代表停用此功能。
13、加快预读能力改善开机速度
Windows XP预读设定可提高系统速度,加快开机速度。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修改可进一步善用CPU的效率: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
MemoryManagement],在PrefetchParameters右边窗口,将EnablePrefetcher的数值数据如下更改,如使用PIII 800MHz CPU以上的建议将数值数据更改为4或5,否则建议保留数值数据为默认值即3。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在百度上面复制的。

网友:
一般来说现在的GHOST系统都做过优化了,只有IDE控制器处修改没用的接口为无,这样在开机的时候进度条才会少转很多圈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呵呵,有用 收藏起以后看

网友:
回去试一试

网友:
加快开机速度 ,对机子运行来讲没什么大作用

网友(2014-01-01):
恩 学习 一把拉 呵呵 一般 我开机都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