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速度慢解析

楼主(2011-10-29):
下面是提高开机速度的几种设置,我用了1、2、5条,启动时滚动条不到一圈就进入系统了。
1、禁用闲置的IDE通道

加速原理:由于Windows XP系统在启动的过程中会自动对电脑上的IDE设备进行检测,因此关闭对闲置的IDE通道的检测从而加速系统启动。不过,针对网络上流传的错误说法需要纠正一下:很多人以为单纯在BIOS中禁用闲置的IDE通道就可以了,还有的人建议同时在BIOS和系统中同时关闭。首先,第一种方法是根本无效的,因为XP操作系统可以绕过主板的BIOS独立监控计算机硬件的各种状态;而后一种方式又显得多此一举。所以只能也只需在 Windows XP系统中关闭,才能真正的达到禁用闲置IDE通道的效果。

【做法如下】: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然后点击“硬件”接着点击“设备管理器”,在其中打开“IDE ATA/PATA控制器”(不同芯片略有差异),然后分别进入主要和次要IDE通道,选择“高级设置”,在这里找到“当前传送模式”为“不适用”的一项(这就是闲置的IDE通道所对应的),将此项的“设备类型”设置为“无”,确定即可。

2、手动设置IP地址

加速原理:Windows XP系统是在Windows 2000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支持丰富的网络功能。在这其中Windows XP系统会在开机之后自动检测电脑是否联入局域网,但是一般用户都是单机上网,并且在网络连接中基本上设置的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如此以来,系统为了给该机指派一个IP地址就会搜索DHCP服务器,但是一般用户根本不会配置。这就造成每次开机之后,系统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来搜索DHCP服务器直到获得IP地址或者服务超时才会停止,这期间即使来到桌面,双击程序也没有任何反映。这也就是很多使用Windows XP用户反映的进入桌面后出现“死机”10几秒钟的问题!事实上只要为“本地连接”人工指派一个IP地址就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避免Windows XP每次开机的自动网络检测,从而加速启动!

【做法如下】:右键点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进入窗口后右键点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在这里双击“Internet协议(TCP/IP)”,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然后输入一个IP地址(比如:192.168.0.1),子网掩码默认即可。(这样做不会与您上互连网产生任何冲突,这个地址只是用在局域网内的)这样系统再次搜索就会很快的发现IP并快速进入系统。

3、禁用暂时不用的设备

加速原理:现在电脑外围设备价格便宜了不少,很多人购买了U盘、移动硬盘等等产品,但是不少的朋友总是在使用后忘记断开这些USB设备与主机的连接,由于Windows XP系统启动会自动检测USB接口,因此这些设备如果在开机时与主机连接着会造成系统启动缓慢。笔者就亲身经历过朋友的电脑连接着移动硬盘开机后无法进入系统,只有断开连接线才能进入的情况。因此大家在使用完U盘、移动硬盘这些USB设备后,及时的断开与主机的连接,同时也防止开机电流冲击等意外情况损坏设备(因为目前很多机箱厂商为了减少成本,在前置USB接口上根本没有必要的保护电路,甚至没有必要的接地)。另外,使用笔记本的朋友如果暂时用不上红外线以及无线网卡等设备,也应该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因为这些扩展设备尤其是网卡对于系统启动的速度影响巨大。禁用之后达到跳过系统启动检测的目的加速启动过程。

另外还要注意:由于系统默认会自动读取光驱,因此启动时会对光驱进行检测,如果光驱中放置了光盘,就会自动读取,如果是多媒体光盘那么读取花费的时间就会更长,同样延长电脑的启动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平时使用完光盘记得及时取出来。

4、关闭主题清减桌面

很多朋友喜欢漂亮的主题或者壁纸,可是漂亮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消耗了大量的内存,同时桌面上有太多图标也是一样。因为系统每次启动到显示桌面时,首先需要检查是否启用主题,一旦发现就会加载,很多的主题就这样吃掉了大量的内存(另外很多网友自己制作的主体并不完善,使用后会出现很多兼容问题造成系统故障)。同时系统还会查找和验证桌面快捷方式的有效性,因此快捷方式越多,所花费的验证时间就越长。建议大家平时尽量不要使用主题,最多设置一张漂亮的壁纸就可以了。然后将桌面快捷方式分门别类放到专门的文件夹中便于管理,加速启动一举两得!

5、关闭多余的启动程序

不少软件会在系统启动后自动运行一些后台程序,比如:Winamp、office等等

这些程序都会让启动变得缓慢,大家应该通过“开始-运行” 输入“msconfig”回车-“启动”在这里关闭多余的启动项。平时只要保留输入法、防火墙就可以了(根据个人设置)。

另外,建议大家不要将内存优化软件设置为开机整理。因为开机整理内存不仅效果很小,还会严重影响启动速度,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运行PhotoShop等需要大量内存的软件之后,使用内存整理会有更名显得效果。(其实从Win2000开始操作系统自身的内存管理已经相当完善,发展到如今的winXP对于内存的管理更为科学有效,使用内存整理效果有限)

6、杀毒软件也麻烦

有些杀毒软件提供了系统启动扫描功能,这将会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已经打开了杀毒软件的实时监视功能,并且定时对系统查毒,那么启动时扫描系统就显得有些多余,还是将这项功能禁止吧!
开机启动的东西多了,也会造成启动慢.建议用下优化软件优化启动速度.
减少开机启动项目,按下述办法修改注册表。

1、加快开机及关机速度
选择“开始”菜单中的“运行”命令,在“运行”对话框键入“regedit”命令后回车,即可启动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将字符串值HungAppTimeout的数值数据更改为200,将字符串值WaitToKillAppTimeout的数值数据更改为1000.另外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将字符串值HungAppTimeout的数值数据更改为200,将字符串值WaitToKillServiceTimeout的数值数据更改1000.

2、减少开机滚动条时间
启动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 ters,在右边找到EnablePrefetcher主键,把它的默认值3改为1,这样滚动条滚动的时间就会减少。

3、加快预读能力改善开机速度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Management,在PrefetchParameters右边窗口,将EnablePrefetcher的数值数据如下更改,如使用PIII 800MHz CPU以上的建议将数值数据更改为4或5。

4、利用CPU的L2 Cache加快整体效能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在MemoryManagement的右边窗口,将SecondLevelDataCache的数值数据更改为与CPU L2 Cache相同的十进制数值:例如:P4 1.6G A的L2 Cache为512Kb,数值数据更改为十进制数值512。

网友:
      用360 把电脑优化一下试试,  把不必要的开机启动项关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电脑开机速度越来越慢了,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6-28):
是不是还是因为系统原因造成开机慢的,网吧为什么那么快呢

网友:
关于开机速度的问题我也研究过,因为上门维修经常给顾客做系统,而顾客对你做的系统好坏的第一标准就是开机速度是不是比以前快。所以我特别在意这一项。

在这里也谈一点自己的经验。

改EnablePrefetcher值的方法是最常用的。有的不要刻意追求滚动条次数少,有的数值改过以后滚动条是少了,但是欢迎界面要卡很久,或者进系统以后会卡个一两分钟才顺畅。一般2或3是最合适的。但不同的机子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般设置为2或3就行了,如果某些机子滚动条次数特别多的极端情况可以改成4或5.

关闭主题或清理桌面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讲不实用,自己用无所谓,但绝大部分顾客是无法忍受无主题服务的情况。

手动设置IP不会减少开机时间,只会在进系统后,点宽带连接很快会出来,点我的电脑也不会出现手电筒,与开机速度没有关系。如果顾客没有用路由器的话,一般我都会帮他设置IP的,但与开机速度真的无关。

减少开机启动项,关闭不需要的服务之类的就是老生常谈了,在这就不说了。

楼主说的禁用暂不用的设置这一项来讲呢,做为维修人员来讲不太实际,根据经验来看,顾客一般常插着的也就是摄像头,麦克风,之类的,很少有顾客会把U盘之类的东西常插在电脑上。而摄像头,麦克风,手写板之类的东西只要顾客插着,一般都是要用的,哪怕平时用得很少。一般只要是顾客要求用的东西,尽量少动它,不然以后有什么问题那都得归到我们头上。楼主说的插着移动硬盘进不了系统是因为在BIOS里设置成了从外接USB设备启动,也开机速度无关。我以前也遇到过,做完系统以后重启,刚才用的U盘忘拔了,结果启动不了系统。拔下来或在BIOS里设置直接从硬盘启动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经常被忽视。这种情况新装的系统不会出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的机子可能会出现。有些机子经常非法关机,或突然断电。然后启动时滚动条就特别多。这多是因为多次非法关机后,系统误以为硬盘有故障,所以放慢的硬盘的传输速率,从DMA改为了PIO。只要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硬盘删除之,然后重启系统自动会重新安装。这时候就好了。

其它暂时还没有发现特别有效的改善开机时间的方法。其它或许有一些小方法,我也试过但一般效果很不明显。

网友:
win7的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