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有事可以点亮有时点不亮 点不亮代码跑2C

楼主(2011-10-29):
不亮的时候,不插内存跑26,插内存跑2C  (前提这机器现在时不稳定有时可以亮有时不亮)我现在已经把BIOS刷过,内存换过,  测量内存数据地址线都正常  测量北桥的补偿电路也正常 ,北桥已经直球了。终结电路也正常 ,跑2C我个人感觉南桥已经读取SPD已经完成了   我测量了电感的电压都没有杂波,现在不知道测哪了   跪求 版主和高手给解决解决

网友:
时钟呢,系统总线呢。。

网友:
这个都测过了如果时钟没有系统总线没有 也不会亮呀  这个机器是不稳定时亮时不亮  亮了也不死机

网友A:
你换个北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北桥  试试

感觉北桥没有问题 因为不是不亮  只是不稳定 个人感觉是北桥条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不良引起的!你没有插内存跳码就不对!不插内存正常情况应该是E3!换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