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931BW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1-10-29):
一台三星931BW(LS19MEWSFV/XSF),未通主机信号,直接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显示白屏。
主机信号接通后,显示器的指示灯一闪一闪,屏幕为黑屏。
不知如何检测,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如下为监控板的图片。

网友:
电源电压正常不??

网友:
LVDs信号。。。
程序或主控

网友:
先看电源电压都正常,在看驱动板

网友:
测试电源一体板的输出电压均正常,如15v,5v等,原来怀疑是高压部分出现问题,也采用通用高压板替换试了一下,故障依旧。
同时测试驱动板上的各点电压14v,3.3v,1.8v,5v也都显示正常。
如果存在程序问题,我就无折了。
现在的不良现象仍然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在左上角有一小块显示模拟和数字信号显示,其它无反应。接通主机信号仍然一样。
各位师傅,我还能从哪方面入手呢。
灯管坏了,程序坏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各位师傅,支支招啊

网友:
是程序或者主芯片坏,修不了就用通用板改吧!

网友:
买 了一块驱动板换上了,问题解决了。
原来以为重焊了驱动板能解决,最终还是失败了。
现在手上这块板还在,有需要的话,向我说哦

网友:
驱动板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