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图纸

楼主(2011-10-29):
上接HP DV7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4468-1-1.html 换了EC还是供电芯片发汤。后来查到U29。把U29去掉供电芯片51125不发汤,待机正常 试着开机开不了。发现U29有一脚进了EC。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怎么判断好坏。请高手指教。看下图帮小弟分析下。

网友:
这个像是BIOS芯片!

网友:
就是BIOS 芯片

网友:
我知道了是BIOS芯片为什么装上这个芯片供电芯片51125会发汤求解

网友:
明显是BIOS,查它的供电,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换个新的 它待也是有供电的

网友:
就是bios  啊  那是不是坏啦 换个一样  的  刷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是BIOS,电源对地打阻值

网友:
是到bios 的,真的不行的话就刷一下bios吧,bios程序损坏也不会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