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上这样触发掉电的问题ga-945gcmx-s2

楼主(2011-10-29):
一块ga-945gcmx-s2的板子,触发掉电,拔掉P12还是掉电,而且掉电后,再点触发就没反应了,要拔掉电源,等一会才能再触发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不上U触发才不掉电
上次也是碰上这样一块板子,试了N种方法,换全部场管,电容,换电源IC,加焊座子等等,所有能试都试了,最后无果,还给客户
今天又碰上这样的问题,心虚了,只好上来求救
上次问别人了,别人说有可能是CPU座子悬空,但加焊无果,难道要重新做CPU座子吗

网友:
    CPU供电那端供电有问题,测量所有上下管的G极对地是否一致。

网友(点评):
测出2组数据,上管对地全部是550-560,下管G对地都是600-608

网友:
难道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修好了,按论坛一会大哥的说话是无桥供电,换了RT9202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大大您好
不知是否能幫忙量一下阻值呢??

网友:
电源缓过来没有,电源有问题也会出发掉电的。今天刚修一个就是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1内存供电没出来,2芯片型号不对,3 第7桥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