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代码开机跑04

楼主(2011-10-29):
主板检测卡代码开机跑04、00,有时无跑码。长时间不接触主板了,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请大家指导

网友:
搞个BIOS  刷下

网友:
先查主板各工作电压,正常查复位和时钟,还正常就刷BIOS,还不行就换IO,再不行就加焊桥,还不行就报废吧。。。。。。

网友(2011-12-22):
直接刷bios

网友:
压桥再试试

网友:
压桥跑了,已经送修

网友(2014-02-19):
是哪个桥吖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2016-02-15):
是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先看下触发电路有没有 刷BIOS 摸下主板个芯片原件有没有发烫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