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经验

楼主(2011-10-29):
1)        通电)屏幕无任何反应
   解决步骤1电源板 2驱动板 3按键板

2)        )指示灯亮。但屏幕无任何反应
   解决步骤1先点灯管2高压 3驱动板
3)        指示灯亮,开机有图像显示。但迅速灭掉(过流保护))
   解决步骤1高压+灯管!
4)指示灯亮。开机有图像显示,过一会灭掉(过压保护)
   解决步骤1高压+灯管5)花屏(各种各样的花屏)

解决步骤1vga线(数据线)2屏排线3驱动板4屏本身
6)开机红屏!
   解决步骤1灯管2vga线+驱动板3屏本身(少)

7)开机白屏
   解决步骤1屏本身(多屏供电引起)2驱动板3高压板

8)偏色
   解决步骤1vga线2驱动板+屏线3屏本身

9)液晶里发出响声!
  解决步骤1灯管2高压板3开关变压器4大电感

10)固定的亮线
   解决步骤1屏本身2驱动板)

11)移动的亮线
   解决步骤1驱动板2屏本身

12)重影
   解决步骤1vga线2屏线3驱动板4屏本

13)暗屏
   解决步骤1高压+灯管2驱动板+屏(很少)
14)闪屏
   解决步骤1按键漏电2驱动板+屏线3高压4屏线5电容鼓包

15)超出频率范围
   解决步骤1设置出错2驱动板程序不对

16)按键板失灵.
   解决步骤1按键本身2驱动板

17)水波纹、抖屏
   解决步骤1屏线2驱动板+屏本身3电源板滤波不纯、供电不稳更换

18)通电后很长时间才能开机
   解决步骤1电源板2驱动板3里面的电容(一个个检测吧)

19)自动弹出菜单
   解决步骤1按键板漏电(多)2驱动板的mcu

20)开机后提示未接信号线。接信号线后信号灯亮。无图像显示    解决步骤1驱动板2屏

21)开机后出现颜色跳变
   解决步骤1驱动板2屏本身
22)关机白屏
   解决步骤1高压板2驱动板:
23)不满屏
   解决步骤1设置2程序不对

网友:
能再提供一些维修的方法就好了

网友(2012-09-26):
给一点具体操作会好点

网友:
如果能有分心是最好了

网友:
有的好像不太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