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硬件维修细节

楼主(2011-10-29):
电脑主板硬件维修细节
这里我们就先谈谈计算机主板的维修,其中有很多内容在板卡上都有共性,可以举一反三,同样的维修方法很可能在显卡,声卡上也可以应用。

首先对于一块有故障的主板要进行清洁。因为主板上有很多连接是采用插脚的形式,这就可能令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而灰尘的堆积也可能令一些元器件短路。经过这个步骤,有时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就算没有效果清理干净后的主板也会方便后面步骤的检测。

[观察法]
在维修过程中,其实有一些故障是直接可以用肉眼直接观察出来的。仔细的观察完全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所在,这也是DIY们可以很快掌握的查找故障的方法。便于观察的故障如下所示:

1、硬伤

这种明显的刮痕一般是由安装Socket370/462接口散热器引起的,安装时可能需要改锥的辅助,如果不小新很容易刮伤主板,造成线路的损坏。

这种是CPU周围的排组,虽然比较细小,但也可以观察出来,这种损坏足以令主板无法工作。

2、电容爆浆

这类故障是老生常谈了,很多用户都可以判别出来,比较轻的状况就是电容上截面有凸起,严重的就是完全爆开,这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只需要换上规格相同的新电容就可以了。电容的寿命与温度密切相关,高温会大大降低电容寿命,并且爆浆一般由电压或电流过高引起。

3、烧伤
烧伤是主板损坏最为普遍的现象,一般都是由于短路或电流过大引起,有些可能还不能直接体现在外观上。下面就是能够观察出来的几种 :

A:插槽

这种烧伤一般由于显卡连接不稳,造成金手指错位,插槽供电线路短接,造成烧伤。

这种可能由内存安装反向,金手指不对位,造成插槽烧毁。

B:供电控制芯片

供电部分是非常容易产生烧伤的,包括供电MOS管,或者控制芯片等,上图就是显存供电部分电压控制芯片烧毁。

C:I/O芯片

这是典型的I/O控制芯片烧毁,这颗芯片相对于下面那颗ITE I/O控制芯片相对简单,只是负责串口,一般是由于相关设备热插拔所造成的。

D:表层线路

上图是明显的线路烧毁,除了线路损坏外,一般相关元件肯定也一定还存在故障。如果烧毁的是主板的夹层电路(一般主板有4层),那修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E:核心芯片

这种故障相对比较严重,只能进行换芯。不过故障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热插拔相关设备引起。后面的芯片级维修部分,我们将详细的讲述这一部分。

在维修开始阶段,先不接通电源,因为有故障的主板带电操作后,很容易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所以首先要进行不带电测试。

这里使用万用表的R档,测试电源输入插口对地的阻值。每个必要电压都要测量,看是否有短路或者断路发生。表笔一端连接测试点,一端接地(主板背板接口的金属外壳都为接地)。

然后检测主要供电部分,如测量CPU供电MOS管引脚对地的阻值,一般在300欧姆左右,最低不应低于100欧姆。同样在测量一遍反向电阻值,不应该有很大差异。如果阻值很小或为零,那么就说明有短路发生。

供电部分没有问题后,可以达成最小系统进行加电测试,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可以先用一种“假负载”代替CPU启动主板。如上图所示,黄色插座就是一个简单的“假负载”,可以防止出现烧毁测试CPU的问题。

加电后就要使用示波器进行详细的测量。如果发现某项电平偏离太远时,可以采用通过切断相关导线或拔下相关芯片再测,如果过恢复正常,那么割断的线路或者拔掉的芯片很可能就是问题的所在。

由于主板上元件繁多,因此一般采取先判断逻辑关系简单的芯片及元件,后判断关系复杂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部分的原则。

系统的来看,主板故障可以归分为下面几类:
1、根据对微机系统的影响可分为非致命性故障和致命性故障。非致命性故障也发生在系统上电自检期间,一般给出错误信息;致命性故障发生在系统上自检期间,一般导致系统死机。

2、根据影响范围不同可分为局部性故障和全局性故障。局部性故障指系统某一个或几个功能运行不正常。如主板上打印控制芯片损坏,仅造成联机打印不正常,并不影响其它功能;全局性故障往往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使其丧失全部功能,例如时钟发生器损坏将使整个系统瘫痪。

3、根据故障现象是否固定可分为稳定性故障和不稳定性故障
稳定性故障是由于元器件功能失效、电路断路、短路引起,其故障现象稳定重复出现,而不稳定性故障往往是由于接触不良、元器件性能变差,使芯片逻辑功能处于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的临界状态而引起。如由于I/O插槽变形,造成显卡与该插槽接触不良,使显示呈变化不定的错误状态。

4、根据影响程度不同可分为独立性故障和相关性故障
独立性故障指完成单一功能的芯片损坏;相关性故障指一个故障与另外一些故障相关联,其故障现象为多方面功能不正常,而其故障实质为控制诸多功能的共同部分出现故障引起

5、根据故障产生源可分为电源故障、总线故障、元件故障等
电源故障包括主板上+12V、+5V及+3.3V电源和Power Good信号故障;总线故障包括总线本身故障和总线控制权产生的故障;元件故障则包括电阻、电容、集成电路芯片及其它元件部件的故障。

这样通过简单的划分,相信维修起来思路就会十分清晰了。发现故障后,普通读者也可以根据一些可见现象,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非常的号,支持楼主

网友:
介绍维修经验,支持楼主

网友(2012-01-20):
根本没有什么帮助 不过还是支持了

网友:
收下了 有时间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