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29):
HP V3000 945芯片组 7300显卡

使用电源没问题,但是使用电池开机一会儿就花屏死机,显卡温度并不高

显卡芯片已经换过,现存也加焊过,故障依旧

这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显卡供电这块 之前我碰到多 不过不是这个型号的   记得换了个供电管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 吧电池给屏蔽了

网友:
用电池就花屏?用外接正常吗?正常的话看看电池附近有没有坏东西

网友:
花屏是显卡  但插电池温度高我也遇到一次 是x60的   电路问题

网友:
查显卡供电这块,用电池,供电管的过流时间要大于用适配器,因为输出同样的功率,电池电压低,适配器电压高,场馆的发热相对要大。

很好理解,如果显卡要输出1.5W功率,假设适配器供电,上管如果需要1个脉冲开启,那么电池供电就要1.5个脉冲开启,相应过流时间大,假设电池1.5V供电,那么,脉冲就是100%,没有脉冲了,是高电平直接接了。